[CW32F030系列] 硬件iic的使用

楼主(2022-11-23):
利用I2C接口,采用轮询方式读写EEPROM芯片
#define TESTI2C  2    //I2C1 = 1   I2C2 = 2

#define  I2C1_SCL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I2C1_SCL_GPIO_PIN        GPIO_PIN_10    //如果改动口线则GPIO初始化代码需要做同步修改
#define  I2C1_SDA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I2C1_SDA_GPIO_PIN        GPIO_PIN_11    //如果改动口线则GPIO初始化代码需要做同步修改

#define  I2C2_SCL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I2C2_SCL_GPIO_PIN        GPIO_PIN_0     //如果改动口线则GPIO初始化代码需要做同步修改
#define  I2C2_SDA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I2C2_SDA_GPIO_PIN        GPIO_PIN_1     //如果改动口线则GPIO初始化代码需要做同步修改

//EEPROM内部地址
#define WRITEADDRESS   0      //写入或者读取的EEPROM的地址
#define WriteReadCycle  22    //写读次数,每次写入数据为n+i(n为次数,i=0~7)

uint8_t u8Senddata[8] = {0x66,0x02,0x03,0x04,0x05,0x60,0x70,0x20};
uint8_t u8Senddata2[8] = {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55,0xAA};
uint8_t u8Recdata[16]={0x00};
uint8_t u8SendLen=0;
uint8_t u8RecvLen=0;
uint8_t Send** = 0,Comm_** = 0;
uint8_t u8recv**=0;
uint8_t u8State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tempcnt = 0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时钟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IO口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

    //I2C初始化
    I2C_InitStruct.I2C_BaudEn = ENABLE;
                I2C_InitStruct.I2C_Baud = 0x01;//500K=(8000000/(8*(1+1))
    I2C_InitStruct.I2C_FLT = DISABLE;
    I2C_InitStruct.I2C_AA = DISABLE;
    #if(0X01 == TESTI2C)
        I2C1_DeInit();
        I2C_Master_Init(CW_I2C1,&I2C_InitStruct);//初始化模块
                                I2C_Cmd(CW_I2C1,ENABLE);  //模块使能
    #elif(0X02 == TESTI2C)
        I2C2_DeInit();
        I2C_Master_Init(CW_I2C2,&I2C_InitStruct);//初始化模块
                          I2C_Cmd(CW_I2C2,ENABLE);  //模块使能
    #endif

                while(1)
                {
                        #if(0X01 == TESTI2C)
                                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CW_I2C1,WRITEADDRESS,u8Senddata,8);
                                FirmwareDelay(3000);
                                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CW_I2C1,WRITEADDRESS+8,u8Senddata2,8);
                                FirmwareDelay(3000);
                                I2C_MasterReadEepomData(CW_I2C1,WRITEADDRESS,u8Recdata,16);
                        #elif(0X02 == TESTI2C)
                                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CW_I2C2,WRITEADDRESS,u8Senddata,8);
                                FirmwareDelay(3000);
                                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CW_I2C2,WRITEADDRESS+8,u8Senddata2,8);
                                FirmwareDelay(3000);
                                I2C_MasterReadEepomData(CW_I2C2,WRITEADDRESS,u8Recdata,16);
                        #endif
                        tempcnt++;
                        for(uint8_t i=0;i<8;i++)
                        {
                                u8Senddata[i] =tempcnt+i;
                        }
                        if(tempcnt >=WriteReadCycle)
                        {
                                break;
                        }

                }

    while(1)
    {
    }
}

iic的IO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0X01 == TESTI2C)
        PB10_AFx_I2C1SCL();
        PB11_AFx_I2C1SDA();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I2C1_SCL_GPIO_PIN | I2C1_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I2C1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elif(0X02 == TESTI2C)
        PB00_AFx_I2C2SCL();
        PB01_AFx_I2C2SDA();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I2C2_SCL_GPIO_PIN | I2C2_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I2C2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用的软件模拟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