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将C库的printf函数重定向到UART

楼主(2022-11-23):
这里不用keil自带的microLib这个代码,就是自己重新映射端口。
包含头文件 stdio.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映射串口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_8bit(DEBUG_USARTx, (uint8_t)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网友A:
是否有虚拟串口的代码实现的?

网友B:
c语言中使用printf要利用到系统内核吗?

网友C:
printf太大了,有没有代替的好方**

网友D(点评):
相比于自己做字符串,数字,格式化等信息printf真心不算大 我更喜欢直接把lcd的显示用printf来实现,非常便利

网友E:
使用printf函数后,编译后的文件变得很大,容易出现内存溢出

网友F:
请问sprintf、fprintf和printf这三个函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如何将printf函数映射到两个uart

网友F:
怎么在cw32里使用printf重定义

网友H:
如何不用printf()函数实现串口数据的发送 ?

网友I:
C语言中使用printf函数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J:
printf()和scanf()函数怎么用的?

网友K(2022-12-26):
选择keil里面自带的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