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两相交错并联反激boost升压输出频率问题

楼主(2022-11-23):
两相交错并联反激boost升压,输出的交流电压50HZ还是60HZ如何设置呢?

网友:
能不能看到这反激boost升压电路的具体线路图呢?

不好意思,由于客户要求线路图不便晒出。

网友:
不清楚这个两相交错并联是怎样的结构?这个大家所熟知的反激boost升压应该工作频率很高,而且是输出直流电啊?怎么输出交流电压还是在工频范围的?不理解提问的意思。。

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是不了解,所以才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