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加密算法常见问题(一):ECB和CBC模式的区别

楼主(2022-11-24):
ECB模式
ECB模式的全称:Electronic codebook,即电子密码本。需要将待加密消息按照对应算法分组的要求分成若干块,并对每个块进行独立加密。ECB模式的加密过程如下:
优点:ECB模块可以并行处理数据。
缺点:同样原文生成同样的密文,并不能很好地保护数据。
同时加密,如果原文一样,加密出来的密文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加密密钥key都是一样的。
CBC模式
CBC模式的全称:Cipher Block Chaining(密文分组链接模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密文分组像链条一样互相连接在一起。
CBC模式中,首先将明文分组和一个密文分组进行异或XOR运算,然后再进行加密。初始化向量IV长度与明文分组长度相同,在这种方法中,每个密文块都依赖与它前边的所有明文块。加解密过程如下图。
优点:同样的原文生成的密文不一样。
缺点:串行处理数据,使得加密速度很慢。

网友A:
这两种模式,哪个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模式,哪个用的比较多?

CBC模式用的比较多

网友C:
用CBC模式是不是还要多存储一个密文分组的数据,当这个密文分组数据不变时生成的密文应该也是相同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CBC模式是不是还要多存储一个密文分组的数据,当这个密文分组数据不变时生成的密文应该也是相同的吧 ...

是相同的。

网友E:
CBC模式比ECB模式加密速度慢多少?有数据说明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BC模式比ECB模式加密速度慢多少?有数据说明一下吗?

其实ECB模式比cbc模式在小数据量的前提下也快不了多少,我用凌科的4305测试过,200多字节也就差零点几毫秒,以此类推大数量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B:
CBC更安全些吧,同样的原文生成的密文不一样,而ECB模式同样的原文生成同样的密文

网友F:
什么算**涉及到ecb cbc模式?对称还是非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算**涉及到ecb cbc模式?对称还是非对称的?

其实不管是CBC模式还是ECB模式,在常见的算法中比如3DES或者是AES都是非常的成熟的加密算法了,不用担心是使用或中间计算的时候出现问题,而且这两种模式基本上都是用在对称算法中,因为非对称算法的加密解密与对称算法不同,多以CBC模式和ECB模式基本是在对称算法中常见使用

网友F:
又涨知识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文章不错,楼主把两种模式的优缺点分析的很到位!收藏了

网友A:
哪种方式应用比较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种方式应用比较多呢?

通常用于身份认证或小数据量加密等相关应用时用ECB模式即可,对大数据量加密安全性考虑CBC稍多一些。

网友G:
只有对称算法才支持ECB、CBC这些模式吧

网友B:
对的,DES、AES、SM4等对称算法才有这些模式

网友E:
看来,CBC模式更安全一些。

网友G:
ECB模式不能很好的保护数据,那是不是很容易就被dao?

网友D:
相对于CBC来说,ECB安全性差点

网友H:
LKT系列芯片支持DES、AES、SM4等对称算法,安全性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