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文件丢失

楼主(2022-11-24):
使用NUC972DF61Y,nandfash 是winbond W29N01GVSIAA,使用官方的linux系统,用芯片内自带的nandflash驱动。批量生产及测试时正常,发客户(无电池,包括rtc电池),1个月后客户焊接RTC电池后,上电57%应用文件丢失或者损坏,丢失数据以page为单位。同时12%无法启动,表现nand-spl 无法启动。-上电下电测试(硬下电),未出现异常。
-生成库房(带RTC电池)产品,同一个批次的,未发现异常。
-生成库房拆除RTC电池,放置14天后,出现5% 应用程序丢失。

项目需要SD NAND存储芯片吗,可以送样测试,13537608950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不正常了,可以考虑从芯片是否有问题上下手,把有问题得芯片寄给厂家进行检测和分析。

网友B:
你板子 RTC 和flash芯片位置很近?
什么样的RTC?
焊接时间太长,温度太高 ?
理论上flash和RTC 没关系的
你只是做了焊接和拆除RTC操作
要么考虑烙铁 静电

网友B:
当然也不排除flash 本身质量问题
找引脚兼容的flash 试试

楼主(2023-01-03):
基本排除RTC相关性。若此高的比例实验室居然无法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