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的USB cdc虚拟串口,走modbus RTU协议问题

楼主(2022-11-24):
GD32F30X的USB cdc虚拟串口,走modbus RTU协议问题

根据官网提供的USB cdc虚拟串口例程,能够调通USB通讯,收发正常。即使发送给ARM一帧1024bytes的数据,程序也能够正常回复1024bytes。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分为多帧进行的,因为USB一帧只能收发64个bytes,所以程序其实是将一帧长字节的数据分割为多帧进行收发的。

那么,如果想要在USB内走modbus RTU的协议,可能收到大约64bytes的数据帧,并对这个数据帧进行分析做出相应回复。
改如何修改例程?应该在USB接收中断内将收到的数据进行组合?(如果不在中断内处理,是不是来不及转存导致后面的数据被覆盖?)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修改?STM32的USB cdc例程与GD的差异较大,似乎借鉴意义不大

楼主:
有做过的前辈吗?还请指导

网友A:
和普通串口收是一样啊,收到一组USB数据后,定时器中置标志,超时5mS后就认为modbus结束,正常usb是1mS一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串口收是一样啊,收到一组USB数据后,定时器中置标志,超时5mS后就认为modbus结束,正常usb是1mS一组 ...

感谢回复!
再请教您:
那在连续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并组合数据的操作应该在USB中断usbd_isr()内进行吗?
\version 2022-06-10, V3.1.0, firmware for GD32F30x,这个版本的USB 驱动是下面这个部分代码吗

网友B:
modbus RTU不是串口的吗?

网友C:
USB cdc虚拟串口有中断可以用的吗?

网友D:
虚拟串口会不会卡死呢?

网友E(2023-01-08):
最近也在调GD32的虚拟串口,也挺茫然。。。可加好友吗18629431286

网友F:
嗯 我先研究下ST的虚拟串口,感觉不难啊

网友G(2023-05-10):
usb cdc 就是虚拟串口吗

网友H:
USB虚拟串口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I:
gd32f450的usb虚拟串口不

网友J:
usbcdc可以双向通信吗

网友K:
USB转的虚拟串口和实际的串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D:
usb串口怎样传输单片机数据给电脑

网友L:
如何传输数据的

网友M:
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为GD32F30X所用

网友N:
怎么把usb接口的虚拟成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