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003F4P6禁用掉SWD口为GPIO后,不能下载

楼主(2022-11-24):
各位大佬,大家好,沁恒CH32V003F4P6禁用掉SWD口为GPIO后,并且NRST也已设置为GPIO,然后不能下载代码调试了,一下载就提示找芯片型号不匹配,然后LINKe就断连...      请问怎么解决?难不成成OTP了?

网友A:
您好,可以使用下图软件通过WCH-LinkE连接开发板按照下图配置后即可清空FLASH,然后再次下载。关于该软件,可通过MounRiver导出

网友B(2023-01-05):
按住复位,然后下载呢。

网友C:
可能识别不到处理器了。

网友D:
不能flash启动起来就像了。

网友E:
修改一下下载方式吧。

网友F:
这个重新下载其他程序,将IO还原为SWD口。

网友G:
最好不用占用swd或者jtga的io口了。

网友H:
这个上电的瞬间才能下载的。

网友I:
可以isp下载程序。

网友J: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K:
swd不能禁用的。

网友L(2023-02-04):
这个复位瞬间下载程序才行。

网友M:
程序不能运行起来的。

网友N:
你修改一下程序的加载方式,然后重新下载。

网友O:
说明swd口已经不能识别了。

网友P:
下程序的时候需要注意复位。

网友L:
这个重映射SWD以后,代码存在问题了吧。

网友Q(2023-04-17):

复位脚短路到低,点击下载后 立即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