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TMR0,TMR7,可以用其它的定时器来触发,严格同步吗?

楼主(2022-11-24):
GD32F303,TMR0,TMR7,可以用其它的定时器来触发,假设它们的参数基本一样,可以实现严格同步吗?

网友A:
意思是:  其他定时器同时 触发定时器0和7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  其他定时器同时 触发定时器0和7启动?

比如用TIMER2,触发TIMER0,TIMER7。如果TIMER0和TIMER7计数器周期值是一样的,这样他们是不是严格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用TIMER2,触发TIMER0,TIMER7。如果TIMER0和TIMER7计数器周期值是一样的,这样他们是不是严格同步? ...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同步的,需要你debug测试一下,不严格同步的话,你可以使能TIMER2的主从同步模式在看看

网友B:
应该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