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怎么对8位数码管做数据保存?

楼主(2022-11-25):
单片机要对8位数码管的最大显示"99999999"做掉电数据保存, 当再次上电时还能保持前面掉电时的数显"99999999", 我这里想用24C02来做保存, 请问下这软件要怎么处理? 有没有具体的代码可供学习? 谢谢!

网友A:
现在很多MCU内部都有EEPROM,无需用24C02之类就可保存数据。看相关芯片手册

网友B(2023-01-05):
直接保存字符就行了啊

网友C:
这个只能是按照位进行保存到 。

网友D:
这个把数字按照顺序保存到eeprom中的。

网友E:
保存到外部flash中的。

网友F:
这个有什么难的吗?

网友G:
直接保存显示数据,重新上电后读取该数据然后进行显示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