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怎样判定单片机是否在运行?

楼主(2022-11-25):
换了几个元件,修复了一块电路板。
但怎样判定单片机工作与否呢?

网友A:
请问这个修复的电路板可以正常少些程序吗

网友B:
我看有板载小灯 可以通过指示灯的变化来判定软件的运行情况啊

网友C:
这么多的指示灯 随便点亮一两个就能证明了

网友D:
在不同的地方设置不同的引脚输出高电平,这样就能间接判定单片机运行到哪一部分了

网友E:
估计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才能保证单片机是完好的

网友F:
建议使用最少数量的指示灯来实现 因为如果使用的数量多的话  代码出错的几率就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