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HT32 MCU ISP BootLoader 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24):
HT32 MCU ISP BootLoader 使用注意事项
文件编号:AN0628SC

简介
BootLoader 是芯片出产时固化好的一个引导程序,用户不可以对其进行程序设计或擦除,它可以通过检测 MCU 复位时、BOOT引脚的状态来决定是否进入运行。BootLoader 运行后,它可以通过串口或USB来进行程序更新
本文主要介绍了 BootLoader 运行时的使用事项,包含环境建置、CRC0 和 Option Byte 的获取等内容。

功能说明
启动配置
对于只有一个BOOT引脚的微控制器,HT32 MCU 提供两种启动模式,在Reset时, 读取 BOOT 引脚状态判断程序是从主Flash或从ISP BootLoader开始执行。启动模式选择如下表。

对于有 BOOT0 和 BOOT1 两个BOOT引脚的微控制器,HT32 MCU 提供三种启动模式,在Reset时,读取 BOOTx 引脚状态判断程序是从主Flash、或ISP BootLoader、或从SRAM开始执行。启动模式选择如下表。

BootLoader模式通信引脚说明
在 BootLoader 模式下,MCU通过串口或USB与上位机进行通信。MCU的USB引脚用户可通过该芯片的Datasheet查找获得(仅限带有USB功能的芯片型号),各型号芯片UART/USART具体通信引脚如下表所示。

网友A:
不同引脚的启动模式还是值得注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