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62

楼主(2022-11-24):
LKS32MC062K 无法连接j-link
换成stm32f103可以正常连接,但是LKS32MC062 无法连接.
复位引脚为高电平.
swdio,swdclk连接正常,mcu供电正常.使用内置时钟.
目前无法连接,也就没办法使用.
lks32MC062k换了3块,都无法连接到j-link

楼主:
问题解决了.
LKS32 5V供电时,不能被J-link识别,LK32改成j-link供电,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那里有lks32MC06x的例程,希望学习这款芯片,但是到处找不到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那里有lks32MC06x的例程,希望学习这款芯片,但是到处找不到例程 ...

目前主推08,05,03,45系列,这些资料都很全,06现在不推啦,建议学习从08入手,资料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