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且看新定义如何新定义触控开发,此刻纵享丝滑---第三弹

楼主(2022-11-25):
前言

在单片机狂卷性能之后,各大厂商的单片机性能都变得越来越强悍,此时单一的追求性能似乎已经不能完全打动用户,那如何做一个突破?且看新定义如何破局突围,全新定义触控开发环境,体验如此丝滑的触控开发体验。

只关注单片机的性能,新定义的MCU可能并不出众,但是当你拥有了RD_LINK以后,开启易码魔盒软件的使用,你会发现51的单片机竟然也会这么简单,易码魔盒可以让你迅速搭建一个工程框架,用户只用专注于应用层面的开发。如果在触控领域,易码魔盒的RD高灵敏度触控调试软件会让你感受到无比的丝滑,全图形界面,不用接触任何代码,通过页面的指示可快速进行触控的调试,调试完成自动生成代码,用户只需要在应用中直接调用函数便可直接获取按键值,整个过程舒心放心。希望新定义可以继续努力,开发出更多实用好用的开发调试软件,让更多的程序员享受到新定义的优质服务。

开发利器--易码魔盒

与机械按压式按键不同,触摸按键,尤其是隔空按键,感应盘到IC管脚间的连线长度,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其他高频线路间的耦合电容,外盒厚度,触摸面积,感应盘之间的距离,感应电路的充放电电容等等都会影响按键的灵敏度,在设计触摸盘后的调试一直是个难题,合适的调试可以大大减小设计难度和开发时长,以往的触摸可能需要不断的计算参数,不断的调试,但是易码魔盒让这调试变得简单,让触摸测试变得如此丝滑。

1.新建工程

填写工程名称和工程保存路径。

进入下一步选择MCU型号,开始工程,选择例程模板。

使用开发板,直接选择上图的“隔空触摸滑条滑轮”,进入“芯片资源配置”页面开始配置按键,滑条和滑轮的配置。

先将默认的配置清除

根据触摸板的硬件配置三种按键如下:

点击配置进入调试页面,此步骤需要先使用RD_LINK连接开发板。

2.按键调试:

进入RD触控调试页面,其他可保持默认,注意修改隔空距离,因为触控板有一块2mm的亚克力板,此选项保持为0也可通过调试,但是本人实际使用发现会存在不灵敏现象。然后点击确定进入调试状态。

进入调试状态后先进行单通道调试,点击绿色的原点,进入单通道调试界面:点击启动调试,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操作。调试成功如下图,成功后可以关闭该通道,进行下一个通道调试,也可以进入图标显示观察具体按键数值。

所有单通道测试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单通道调试完成后可点击启动诊断,进入全通道依次诊断,可诊断是否有通道之间的串扰,启动诊断后每个通道会依次进行检测,根据页面提示进行诊断。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也可使用图标显示观察数据变化:

诊断无问题后导出配置信息,进入功能测试,可在上位机直接观察按键功能。

滑条测试界面:

滑轮测试界面:

测试无问题后关闭调试软件,生成代码,编译后可找到工程文件,用keil软件打开,进行应用方面的开发,或者参考官方手册移植进自己的工程。

在此之前可配置一下编译设置,将自己的keil目录设置一下:

然后生成代码并编译:

3.keil软件调试:
打开自动生成的工程,做如下设置,方可编译调试。

至此,整个易码魔盒丝滑的体验完成。

视频链接:易码魔盒调试

网友A:
帖子虽然有些长,视频虽然有些长,但是小定真心推荐大家可以抽空看看。 除了产品的性能指标,我们在工具上,调试方法上,库文件上等等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就是为了让您用起来方便,感觉好用,就这么简单!!!

当然,我们也真心期待您的反馈,客户的声音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网友A(2023-03-06):
调试完毕后,记得点“导出配置信息”,然后退出触摸调试界面,然后点“生成”, 就可以有触摸参数了

网友B(2023-04-20):
引用 网友A:
帖子虽然有些长,视频虽然有些长,但是小定真心推荐大家可以抽空看看。 除了产品的性能指标,我们在工具上 ...

这个调试工具不便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试工具不便宜吧

调试工具是RD LINK PRO, 目前价格是75元,新用户注册时送了2张50元优惠券,可以用优惠券, 单笔订单满200元免运费,不够200元还需要付运费。 LINK PRO的开发工具以后可以升级固件版本,支持32位的MCU开发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试工具是RD LINK PRO, 目前价格是75元,新用户注册时送了2张50元优惠券,可以用优惠券, 单笔订单满200 ...

是这样的吗,那我可以申请一个,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