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STM32F407的相关以太网原理图

楼主:
目前在做相关32的以太网设计,各位有以太网的原理图发我一下,我参考修改一下做个板子,谢谢!

网友A(2022-12-03):
你去找个正点原子的电路板就好了,他家提供PDF版本的原理图的

网友B:
以太网的话你想用集成的模块吗?比如W5500

网友C:
你想用F407内置的MAC么?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复杂吧,但是你好像要加个PHY才行

网友E:
没用过F407的网络通讯方面,当初我用就直接配合W5500使用来着

网友F:
你去ST的官网直接下载一份不就好了么,基本都带的

网友G:
建议还是参考官方的数据手册,自己设计一下吧,能好一些

网友H:
那你PHY用的那个型号啊?直接抄官网的么?

网友I:
话说,用F407的以太网方面,是用专用网络芯片好,还是F407内置的好啊

网友J:
以太网设计比较麻烦的,要注意网口下面不要铺铜哦

网友K(2024-11-08):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L: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M: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N: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O: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P: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Q: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R: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S: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