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MM32F3270ETHERNET通讯问题

楼主(2022-11-24):
查看工业物联网MM32F3270芯片方案框图,发现MM32F3270手册里面没有ethernet通讯接口,具体这个ethernet是如何实现的呢?是用其他通讯方式转的嘛?

网友A:
弄个模块外置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模块外置就实现了。

他这个框图不像是外置模块

网友B:
看图示是不需要  但是给的外设功能上边并没有体现啊

网友C:
通过他的封装和引脚 我觉得这个芯片不太可能内置这个模块

网友D:
这个是3270的框图  应该是内置了

网友E:
下边是它的外设:
- 3 个 12 位的 ADC、2 个 12 位的DAC、2 个比较器
- 2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16 位基本定时器和 2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
- 2 个 I2C 接口、3 个 SPI 接口、3 个 I2S 接口和 8 个 UART 接口
- 1 个 USB OTG 全速接口
- 1 个 CAN 接口
- 1 个 SDIO 接口
- 1 个 Ethernet 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3270的框图  应该是内置了

也就是说只需要外部接一个rj45的接口就行了是吗

网友G:
完全可以通过比对芯片的引脚说明来确定这个问题

网友H:
楼主,再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个ETHNET接口吧,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使用的其他的外设

网友I:
看情况应该是usb转的erthernet通信吧,框图上没有写usb,可能是将USB转的网口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3270的框图  应该是内置了

按照你这个框图应该是内置网口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