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不能写保护为哪般?

楼主(2022-11-24):
芯片W25Q64测试写保护功能。将WP应交接GND(直接接GND)。
程序读取状态寄存器1和状态寄存器2。
状态寄存器1的值为:0xFC  --->1111 1100
状态寄存器2的值为:0x7E  --->1111 1110
这样对应的状态位的情况为:
SRP1:0
SRP0:1
SEC:1
TB:1
BP2:1
BP1:1
BP0:1

这样应该全部8MB的控件都写保护了呀?
为啥还可写可读呢?
谢谢

网友A:
你的SPI是配置成什么模式?标准模式还是高速模式?高速模式下,WP引脚是作为IO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