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GD32有没有替代STM32F103C8T6的兼容单片机吗?

楼主(2022-11-24):
不想用STM32F103C8T6了。想换个PIN2PIN兼容的GD32。大佬们推荐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楼主直接把STM换成GD就可以了,GD32F103C8T6,用过,不光pin2pin,连后缀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把STM换成GD就可以了,GD32F103C8T6,用过,不光pin2pin,连后缀都一样 ...

确实也有。不过应该是最早期的那种GD32芯片。不知道会不会停产淘汰了。

网友B:
代理是推荐用GD32F303了的,新案子还是用303吧,主频还稍微高一点

网友C:
这个做项目的话不是你想不想用吧,还是性价比稳定性等因素,可替代料毛毛多,随便选。

网友D:
也可看看雅特力AT32F413CBT7,脚位兼容

网友E:
NS32F103CBT6,C8T6的价格,硬件软件完全兼容不需要修改

@6688hyc :无锡九科芯,可以给你样片试试
这是啥牌子的啊?
Q 2735724905

网友F:
可以考虑下国民N32G43X   P2P   资源好。q:3492151634

网友G:
CKS-中科芯 可以软硬件兼容STM32F103C8T6  Q:336182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