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开发环境构建与下载测试

楼主:
灵动MM32L0136C7P是一款基于Cortex-M0+内核的开发板,它支持以ARM Keil/IAR 开发,其外观如图1所示。
其配有的外设资源如下:
按键
LED
UART 连接器
USB 连接器
8Mbit SPI Flash 存储器
2048bit I2C 存储器
引脚功能选择开关
3.5mm耳机插座,用于 I2S L/R 音频输出
无源扬声器
模拟输入电位器
板载段码 LCD
1 外观
在开发板上电后,会出现LED灯闪烁及显示内容移动的效果,见图2所示。
2 上电效果
当然要想进一步了解其性能并进行开发,还要构建其开发环境,本人惯用的开发工具是Keil ,其版本为 v5.25.2.0

在完成Keil的安装后,其界面如图3所示。
3 工具界面

此外,要实现其对芯片的支持还需安装运行MindMotion.MM32L0130_DFP.0.0.2.pack,其后才实现了对该芯片的支持,见图4所示。
4 芯片支持
为了便于开发环境的检测,可选取相应的例程加以测试,其完成编译的结果如图6所示。
为了生成HEX目标文件,需按图5进行设置。
5 生成HEX
6 完成编译
有了目标文件就该考虑下载问题了,在开发板上只提供了一个调试与下载的接口,并配置相应的调试下载器,为此相应自行解决。
本人使用的是手头的AT_LINK,见图7所示。
7 调试下载工具

该调试下载器的类型为CMSIS-DAP Debugger,见图8所示。
8 设置调试下载器类型

在完成连接的情况下,如图9所示。
9 实现连接

相应的烧录算法,则按图10来选取。
10 选取烧录算法

在执行下载后,其结果如图11所示。
11 完成下载

其后经复位,则可见到执行效果,即按下按键K2时红灯亮,释放后是绿灯亮。说明下载成功,构建的开发可用,后面就可以专注于程序的设计了。
12 运行效果

该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printf("\r\ngpio_basic example.\r\n");
    while (1)
    {
        if ( GPIO_ReadInDataBit(BOARD_KEY0_GPIO_PORT, BOARD_KEY0_GPIO_PIN) )
        {
            GPIO_WriteBit(BOARD_LED0_GPIO_PORT, BOARD_LED0_GPIO_PIN, 1u); /* led off. */
            GPIO_WriteBit(BOARD_LED1_GPIO_PORT, BOARD_LED1_GPIO_PIN, 0u); /* led on. */
        }
        else
        {
            GPIO_WriteBit(BOARD_LED0_GPIO_PORT, BOARD_LED0_GPIO_PIN, 0u); /* led on. */
            GPIO_WriteBit(BOARD_LED1_GPIO_PORT, BOARD_LED1_GPIO_PIN, 1u); /* led off. */
        }
    }
}

其电路如图13所示,所涉及的器件是LD0LD1K2
13 电路图

网友A(2022-11-25):
之前我看这个板子没法烧录,就没参与。需要自己准备SWD烧录器。

楼主:
是,我通常申请前也是先看看有无其它的要求,否则就有些被动。不过时间久了,多少有些积存可以应付一些常规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