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W25Q64不能写保护为哪般?

楼主(2022-11-24):
芯片W25Q64测试写保护功能。将WP应交接GND(直接接GND)。
程序读取状态寄存器1和状态寄存器2。
状态寄存器1的值为:0xFC  --->1111 1100
状态寄存器2的值为:0x7E  --->1111 1110
这样对应的状态位的情况为:
SRP1:0
SRP0:1
SEC:1
TB:1
BP2:1
BP1:1
BP0:1

这样应该全部8MB的空间都写保护了呀?
为啥还可写可读呢?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

华邦代理
我让我们技术帮你看下,加下我

网友A:
这个芯片要配置对后 ,WP脚才是写保护功能。

xch
@6688hyc :是的
大佬 意思是 QE位要置零?

网友B:
你这QE要置0啊,置1是写enable啊,手册还是要看啊,不过一般例程应该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QE要置0啊,置1是写enable啊,手册还是要看啊,不过一般例程应该都有吧。 ...

木有哎  看了可多例程都没这个,连写状态寄存器的函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