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供电电压

楼主(2022-11-24):
如图所示,二极管一端悬空,另一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VCC,二极管为一般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请问,在二极管一端悬空时,另一端上所加的电压VCC有最大电压要求吗?例如不能超过直流多少伏?

             tyw  注

悬空接着是什么意图呢?
tyw
根据型号定
悬空则构不成通路,则二极管无电流流过,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依然不建议超出耐压

楼主:
看二极管的datasheet,看不到这个参数,一般都是只能看到VF、Io和各种反向耐压值(VR)

网友:
不是要形成回路吗

网友B:
感觉不应该是就无法形成回路来看待此问题,需要根据静电感应来看待此问题。make

网友C:
这个二极管有领导范,专门用作指明方向

网友D:
应该没有电压要求,没有回路,对二极管不可能造成损坏。如果抬扛加上万伏电压,将空气击穿,那就没有交谈的意义了。

网友E:
这题咋提的?

网友F:
这就是防抄电路,抄完了,你觉得哪里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有领导范,专门用作指明方向

现在指明方向已经不够了,还要指明轨道,

网友H:
莫不是厂家抄错了板,或是故作迷阵。

网友I:
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网友J:
这个这个,悬空的话意味着没有形成回路啊,那就也没有相对电压这一说啊,电压不都是相对基准点来说的么。

网友K:
不能超过10万伏,不信你试试

楼主:
问题的提出来自光耦,光耦的一侧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当控制端MCU_Drive1为高或者低时,发光二极管处于灭或亮状态。光耦左右两端可以加载不同电压,datasheet中,右侧端(管脚8)有供电电压限制,而左侧端(管脚1)没有提及供电电压限制,所以想咨询一下左侧端(管脚1)能接多大直流电压?看来在一般的嵌入式数字电路设计中,这端的供电电压可以不用过多考虑,只需要电流满足发光二极管需求即可。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题的提出来自光耦,光耦的一侧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当控制端MCU_Drive1为高或者低时,发光二极管处于灭或亮 ...

数据手册一般会给给正向压降和正向电流,根据这两个选择合适的电阻即可,并且MCU_Driver也是输出高低电平,应该不存在悬空状态

楼主:
主要想到MCU_Driver1可能会处于高阻状态,或者其他应用中,控制端处于高阻态情况。

需要结合MCU 最大灌电流,一般小于10mA

网友M(2023-04-29):
悬空相当于开路,二极管没有通路,理论上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N:
浮空无意义,自然也与Vcc电压无关。
建议楼主先确定好电路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