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从 SXX32F107 到 AT32F407的移植

楼主(2022-11-25):
其实对于AT来说F407可替代SXF107,具体替代后移植过程也很简单,依照官方给出的手册里面,当然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广大机友去实践反馈,下面附上移植手册以及替代选型手册,方便大家进行相关的操作

网友A:
看看是什么玩意?

网友B:
看看是怎么样

网友C:
移植改动量不大的话应该这个手册就不要了?收藏确认一下后期移植能用到

网友D(2023-02-02):
这个代码应该是兼容的吧.

网友E:
这个移植需要考虑什么吗?

网友F:
这个跨度太大了,全部的代码都需要移植的.

网友G:
感觉只有时钟的配置不一样,其他的差不多的.

网友H:
要是AT32F407的USB是主机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F:
串口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I:
f107可以移植到f407的吗?

网友J:
移植的难度在哪来?

网友K:
这个跨度有点大

网友L(2023-07-29):
看看是个什么过程

网友M:
现在国产MCU本身就是对标某T的,所以易替换性上肯定做的好。

网友N:
需要修改编译选项、链接脚本和链接器设置等。

网友O:
正确处理中断,包括中断优先级、中断处理函数的命名以及正确的中断注册和使能。

网友P:
修改配置寄存器初始值,防止硬件错误。

网友Q:
需要重新评估和配置时钟设置

网友R:
在移植代码时,需要仔细查阅两种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并相应地修改硬件相关的代码。

网友S:
尽量用标准的C写代码,涉及不同编译系统的实现细节,也要注意隐藏细节

网友T:
因为内核不一样,一个是CM3,一个是CM4F。

网友U:
在移植过程中,需要仔细研究并理解两个芯片的架构和寄存器差异,以确保正确地配置和访问寄存器。

网友V:
不同的外设和引脚映射。

网友W:
要更新中断处理程序和中断向量表的设置,以适应目标芯片的中断控制器和向量表。

网友X:
正确设置和配置了时钟源、分频器和其他相关时钟选项,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Y:
将代码中的寄存器和寄存器位与AT32F407的文档进行匹配。

网友Z:
需要注意芯片封装和引脚配置、时钟源和时钟分频、中断系统、存储器空间分配和软件编程语言和调试工具等方面的差异

网友W:
AT32F407和STM32F407的时钟配置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A:
需要检查并适配外设驱动代码,以使其与新的芯片兼容。

网友AB:
不同的芯片系列 具有不同的硬件特性和寄存器映射。

网友E:
只需要更改相应的驱动即可

网友AC:
SXF107是哪个品牌的?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AD:
应该是一直移植文档吧?

网友AE(2024-01-02):
看下是什么产品

网友AF:
这段代码应该是兼容的,对吧

网友AG:
我觉得只有时钟配置不同,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AH:
kankan 正好要移植

网友AI(2024-02-01):
现在,国产mcu本身都是针对某个T进行基准测试的,所以它们在易于更换方面肯定做得很好。

网友AJ:
必要改编译选项、链接剧本以及链接器设置等。

网友AK:
正确处理间断,包含间断优先级、间断处理函数的定名和精确的间断注册以及使能。

网友AL:
如果at32f407的USB是主机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AM:
尝试用标准C语言编写代码,涉及不同编译系统的实现细节,也注意隐藏细节

网友AN(2024-04-08):
时钟设置需要重新计算和配置

网友AO(2024-08-02):
你只需要改变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AP(2024-09-05):
现在的国产MCU本身就是对标某个t的,所以一定要做好易更换性。

网友AQ:
这个代码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AR(2024-10-09):
根据需要更改编译选项、链接脚本和链接器设置。

网友AS:
正确处理中断,包括中断优先级、中断处理函数的命名以及精确的中断注册和启用。

网友AT(2024-11-08):
现在的国产单片机本身就是对标某一个t的,所以一定要很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