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请问下N32G45X的官方例子有能直接跑通的吗?

楼主(2022-11-25):
新人还不会,试了几个例子都跑不通,编译也不报错就是下载进去后没反应,厂家确定这个N32G45XVL开发板所带的N32G457xx_V3.0.0里面的例子是正常的可以直接下载到开发板里跑通的吗?
试过GPIO的后面试了ADC的,这又试了个DAC的DoubleModeDMASineWave例子,都没反应,既读不到数据,也不会生成波形,请问下厂家有没有可以直接学习参考的可以正常下载进去就能跑通的例子?这个生成正弦波的例子又是哪里有问题不出来波形?
再问个KEIL里的Logic Analyzer功能,网上给的都是模拟仿真时添加的,怎么样连接开发板后也能使用呢?因为不管怎么添加都提示个“Unknown Signal ”,还望使用过的能指点,多谢。

网友A:
看readme说明

网友B:
是不是需要下载以后复位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C: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芯片选择的不正确呢

网友D:
如果例程都不能跑通,这个芯片就有问题了。

网友E:
N32G45X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F:
你使用的哪个例程不能正常运行呢

网友G(2023-01-05):
你是不是没有复位呢?

网友H: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I:
你使用其他的代码测试一下。

网友J:
代码都是能够使用的。

网友I:
查看一下代码是否下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