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个老古董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22-11-25):
一块古老的板子芯片是古老的51系列新唐W78E058D  不知道用什么烧录器烧录,官网也没找到资料,请教各位,有谁知道吗?

网友A:
ALL-07  ALL-11,还有很多国内的都可以

网友B:
好像用串口可以烧录

网友C:
额,国产单片机太多了,何苦去折腾新塘的,感觉资料也不是很全,支持不多啊。

网友D:
楼主用这么把这么古老的片子存封起来吧,哈哈

网友E:
用STC的烧录器,W78E058D的烧录软件

网友F:
韦煌的烧录器可以烧录
希尔特都是可以的

网友G:
还是用替代品吧 这个芯片都基本上找不到资料了

网友H:
这种老式的芯片是否可以通过串口烧录程序呢

网友I:
确实网上找不到资料了  所以只能用手头上的烧录器挨个试试了

网友J:
老芯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的

网友K:
都是老古董了,还折腾干嘛?去淘宝上看看吧。

网友L:
用51的烧录器应该就可以,基本51烧录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M(2022-12-27):
还是放弃吧,太老了,新式的又好用资料和好找齐全

网友N: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133196/NUVOTON/W78E058DLG.html
楼主看一下这个资料手册吧,看看有帮助嘛

网友O:
建议楼主结合实际确认一下整体开发需求如果太费时间建议还是联系官方以最新的进行开发设计,买新不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