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不上,出现这个

楼主(2022-11-25):
MAS803AS2烧写问题
连接不上,出现
----Begin----
Check ID => Fail !                 [0.157"]
-----End-----

网友A:
楼主用的U1在烧录,要用到转接板,应该是SOP28 要用TH037 的转接板.

网友B:
另外,请先整片叉除然后CHECK ID

网友C:
直接用U2方便又快捷

楼主:
我用的是U1,转接板都有的,SOP-28,上次还写过,在写就写不出来了,我试了一天,有时能写的上,有时连接不上,电脑重启后又可以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看上去象电脑的USB 口当机了.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D:
电脑的USB 口死掉了,如果是的话,别的USB设备也不能识别,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E:
这个时候也不能自动关机.要掉电才能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F:
可能原因为 1.电脑的USB口识别有问题; 2.转接座的接触问题。1可能性最大。

网友G:
U1的USB 口当机了.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Check ID => Fail ! ->> 要用TH037 的转接板

网友H:
没有识别到芯片,检查下连线是不是没有接好。

网友I:
检查下连线是否良好

网友J:
要么硬件设计有问题,要么焊接有问题。

网友K:
电路的问题吧,你再试一下确认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