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开发前的准备

楼主:
@21小跑堂
今天收到了EV Board (MM32L0136C7P)开发板,这个板子有点大,比通常的评估板长一些。

板子的尺寸约为16cm X 8cm左右。
下面对这个评估板进行简单说明:

1、电源口
使用MicroUSB,作为电源输入口
2、串口1
串口1,3脚插座CN4,使用PC0(TXD1)和PC1(RXD1)。TXD1和RXD1默认短接,方便收发测试。针脚自上到下为TXD1、RXD1、GND。
3、串口2
串口2,3脚插座CN5,使用PA2(TXD2)和PA3(RXD2)。TXD2和RXD2默认短接,方便收发测试。针脚自上到下为TXD2、RXD2、GND。
4、SPI口
SPI接口,5脚插座CN6,针脚自上到下为SCLK2、MISO2、MOSI2、NSS2、GND。
SCLK2经过SW3接PB13
MISO2经过SW4接PB14
MOSI2经过SW4接PB15
NSS2经过SW3接PB12
5、GPIO功能切换开关
板上标注为SW1~SW4,方便使用LCD液晶、SPI功能、I2S功能时,通过SW1~SW4改变下记GPIO被复用。
SPI口.MOSI ------SW4-----PB15-----SW4----- LCD.SLCD_D17
SPI口. MISO------SW4-----PB14-----SW4----- LCD.SLCD_D16
SPI口.SCK ------SW3-----PB13-----SW3----- LCD.SLCD_D19
SPI口. NSS------SW3-----PB12-----SW3----- LCD.SLCD_D18
I2S. I2S_SD------SW2-----PC4-----SW2----- LCD.SLCD_D21
I2S. I2S_MCLK------SW2-----PC5-----SW2----- LCD.SLCD_D20
I2S. I2S_SCK------SW1-----PC7-----SW1----- LCD.SLCD_D15
根据以上设置,如果要是使用LCD的同时,就不能使用SPI口插座和I2S功能了。
6、用户按键区包括4个按钮和4个LED
Key1~Key4、LED1~LED4和GPIO的对应关系
Key1-----PB2,左侧红色LED-----PB9
Key2-----PD5,左侧绿色LED-----PB10
Key3-----PA8,左侧蓝色LED-----PB11
Key4-----PB5,左侧橙色LED-----PC0
7、ADC测试用电位器
    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使用大的蓝色电位器,占用ADC2,连接到PA5。另外两个小的贴片电位器,占用ADC1和ADC0,连接到PA4和PA1.
编程下载接口SWD
板上标注为CN7,使用IDC20脚插座。

8、段码式液晶显示器
这是一个29针脚的LCD屏,挺有特点,针脚不对称。与MCU的GPIO关联关系如下表:

9、板载GPIO针座
针座1对应CN2,针座2对应CN9,针脚映射如下:

评估板上默认已经加载了一个演示程序。为了测试联机、下载过程,我这里使用了J-Link作为下载工具,直接使用扁平电缆连接评估板。注意,为了能让Keil正常识别这个评估板的MCU型号,还需安装运行MindMotion.MM32L0130_DFP.0.0.2.pack。
这里,我使用gpio_basic这个项目作为测试程序,用keil打开这个工程后,可以看到主程序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printf("\r\ngpio_basic example.\r\n");
    while (1)
    {
        if ( GPIO_ReadInDataBit(BOARD_KEY0_GPIO_PORT, BOARD_KEY0_GPIO_PIN) ) /* key is no pressed. */
        {
//如果按下了K1按钮,则使LED1(红色的LED)灭掉,LED2(绿色的LED)保持亮的状态
            GPIO_WriteBit(BOARD_LED0_GPIO_PORT, BOARD_LED0_GPIO_PIN, 1u); /* led off. */
            GPIO_WriteBit(BOARD_LED1_GPIO_PORT, BOARD_LED1_GPIO_PIN, 0u); /* led on. */
        }
        else /* key is pressed. */
        {
//如果按下了K2按钮,则使LED1(红色的LED)保持亮的状态,LED2(绿色的LED)灭掉
            GPIO_WriteBit(BOARD_LED0_GPIO_PORT, BOARD_LED0_GPIO_PIN, 0u); /* led on. */
            GPIO_WriteBit(BOARD_LED1_GPIO_PORT, BOARD_LED1_GPIO_PIN, 1u); /* led off. */
        }
    }
}
需要设置下载使用J-Link、SWD模式。

编译、下载后,程序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