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0X08这个是推挽输出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22-11-25):
STM8 看别人写的程序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想问下0X08这个是推挽输出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查了下手册如果是推挽输出DDR =1  CR1=1  CR2=0   但是0X08不知道怎么得来的,求指教

网友A:
0x08==0b 0000 1000
你还懂啊?

网友B:
你要看手册,这个1对应的是哪个位啊?

网友C:
当然是BIT3了,
先不说左边那四个高位,后面的分别称为:BIT3    BIT2   BIT1   BIT0

网友D:
PD_CR1这个如果是说设置PD某个位为推挽的那么当然将BIT3置位就是设置PD3为推挽了,这个还需要你在手册里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寄存器

网友E:
你一定看的是这个,这是针对某一位说的,而一个端口有很多位,这里需要将这个8BIT的端口对应的那个位搞定为1,就是BIT3,其他都是0那就是0x08了。

网友F:
上面大神回答的真精彩,就是这样,不过如果看手册真不好理解。

网友G:
原来如此,我一直没搞太懂。

网友H:
3 2 1 0 对应的就是1000 当然就是8啊

网友I:
基本功的问题

网友H:
多看看代码 就能看懂了

网友J:
代码看的少  多看看就好了啊

网友J:
多看代码 自然能懂

网友G:
这个是最基础啊  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K(2023-02-20):
推挽输出既可以输出低电平,也可以输出高电平,可以直接驱动功耗不大的数字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