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win7系统下怎样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2022-11-25):
我现在用的是win7,64位系统,芯片用的是16F1507,用MPLAB_IDE 8.92挂接HI-TECH PICC9.83,编译不成功,提示: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是不是这个版本太旧了,请问各位我应该怎样搭建开发环境啊?谢谢!

网友A:
为何不用MPLAB X IDE?

网友B:
我也是WIN7的64位系统,目前用的是MPLAB X IDE v5.4,使用很正常

网友C:
请问XC8收费吗?什么价格

网友D:
和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吧。

网友E:
PICC好像太老了些

网友F:
HI-TECH PICC9.83 太老了,License有吗?用最新XC8吧,软件稍微移植下。

网友G:
这个下载ide就行了。

网友H:
不太熟悉开发环境MPLAB IDE

网友I:
是系统不兼容的吗

网友J:
picc编译器,建立多文件的工程的时候,有时会出来一些奇怪的问题,一般的方法是把所有.c文件都include到一个main.c文件里,这样编译后的链接才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K:
一般可能是你的编译器没有注册或者这个版本的编译器不支持你选择的MCU型号

网友L:
安装MPLAB IDE V8.70版本,并且安装PICC V9.50编译器,编译调试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