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5):
买了一些Atmega88-20PU的货回来, 但是上面的印字却是Atmega88-20U (少了一个P)

网友A:
规格里面?

楼主:
没有很清楚说明印字是什么

楼主:
这个正不正常, 求求知道的帮帮忙判断

网友B:
封装一样就行啊。

网友C:
烧录看看效果。看看手册那个P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回复啊。规格后缀就是封装的意思。

网友D:
我之前买的印字确实是-20PU的

楼主:
要用在量产产品的。 很怕是假货或者编号搞错了。。。

网友E:
看下数据手册丝印说明

网友F:
规格这个封装的编号理论上就是-20PU的。

楼主:
所以收到这个货封装对。但是印字少了一个P, 很疑惑。。。

网友G:
看看数据手册上的丝印说明,对一对

网友H: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是无法以此作为判别正常还是不正常的标准或依据。关键还是要看你购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