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开箱准备与建议

楼主: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并成功拿到了板子。板子做工非常好,全部采用贴片元件,做工非常的好,板子上集成了丰富的学习外设。
比如学习ACD测量的电位器与可调电阻,学习I2C通信的存储颗粒,以及红外收发管,蜂鸣器,耳机插座(以及配套的I2S芯片与运放),还有多组按键,拨码开关,以及一片可显示丰富功能的LCD,以及多组接口。

显示型号

显示电位器分压值
开发板提供了SWD烧录接口,板载好像没有提供烧录工具,USB接口只提供供电。

建议以后的版本可以增加一个USB转串口芯片在这个USB接口上,连接内部的串口采用ISP方式烧录程序:
出厂后引导程序存放在系统存储器中,可以通过串口(如 UART1)进行 ISP 编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接下来就是下载该开发板上主控芯片的资料。这里我已经下载好,分享过来
MindMotion.MM32L0130_DFP.0.2.0.rar (1.49 MB)

DS_MM32L0130_SC.pdf (2.39 MB)

EVB-L0136_SCH.pdf (595.77 KB)

UG_EVB-L0136_SC.pdf (1.17 MB)

UM_MM32L0130_SC.pdf (12.54 MB)

MM32ISP_PC_EN.zip (135.5 KB)

evb-l0130_mdk.zip (1.34 MB)

网友A(2022-11-25):
楼主很棒,资料一下就共享出来了,准备的可以啊。

网友B:
建议很好,确实应该增加个USB转串口芯片不然浪费了。

网友C:
官网下载资料太麻烦了,楼主这资料发出来,省去了很多功夫啊。

网友D:
正好楼主提到了ISP功能,问一下我想实现ISP下载程序时,MCU的ISP端口引脚分别是哪一对儿呀?引脚复用成UART1功能的有好几对……是其中一对,还是所有的都可以实现ISP功能呢?

其次是楼主上面的MM32_ISP_PC_EN这个工具,如下图所示,我想对MM32L0136这个芯片进行ISP烧录程序时,Device没有对应的型号选择哈……要怎么解决哦?

网友E(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说明这个芯片不支持ISP,出厂没烧录固件,估计需要自己实现,然后才可以用。

网友F:
这个芯片是自带ISP的哦,楼主可以看UM手册的2.2.1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