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05的UART4

楼主(2022-11-25):
原来用的F105,UART4用的没问题,现在改成F205了,USART1、2、3都调出来了,唯独UART4调了几天就是不可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用的。

好好检查下代码,尤其UART4及复用管脚方面的配置。

网友B:
可以将代码简化,只对UART4进行测试。

网友C:
建议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后验证。

网友D:
如果是从F1移植过来的话,注意启动文件要使用F2系列的。

楼主:
中断void UART4_IRQnHandler(void)始终是不可打断点的状态。C口时钟打开了: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UART4时钟打开了: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ENABLE);
    GPIO配置成串口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ART4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UART4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了: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UART4波特率配置了:
void UART4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ART4);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IDLE, ENABLE);      // 使能空闲中断
    USART_Cmd(UART4, ENABLE);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

哪里错了呢?

网友E:
发送也不行?

楼主:
不行,完全不能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把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放到 stm32f2xx_it.h 中编译一下,下载,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里就变成可打断点的状态了,试了一下,通讯正常,原来的程序一点没错。只是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B:
看来是中断向量的问题了

网友F:
在.it中没有他的配置?

网友G:
程序好像没问题呀

网友H:
是不是楼主一开始引用的。h文件不是默认的啊

网友I:
是不是他俩的头文件不兼容啊

网友J(2024-07-30):
启动文件不同步导致的吧。

网友K(2024-11-08):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L: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M: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