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使用KEIL生成BIN文件

楼主(2022-11-25):
AC, AD, MCU, ck, keil, IAR
请问如何使用KEIL生产bin文件,需要设置什么或是下载固件嘛?

网友A:
这里有一份FAQ

楼主:
请问哪里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FAQ/FAQ0003_%E5%A6%82%E4%BD%95%E4%BD%BF%E7%94%A8Keil%E7%94%9F%E6% ...

我也按照手册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FAQ/FAQ0003_%E5%A6%82%E4%BD%95%E4%BD%BF%E7%94%A8Keil%E7%94%9F%E6% ...

收到!我先按照手册设置一下,有问题再咨询您,感谢!

网友C:
可以使用keil自带的选项生成bin文件

网友D:
在输出文件夹下编译器会生成XXX.axf文件。axf文件是ARM芯片使用的文件格式,它除了包含bin代码外,还包括了输出给调试器的调试信息,例如每行C语言所对应的源文件行号等。

网友E:
使用Cygwin或Git for windows终端的命令行执行

网友F:
Cygwin是一个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的类UNIX模拟环境,是cygnus solutions公司开发的自由软件

网友G:
一般借助fromelf工具,安装好Keil后默认会在安装目录中找到fromelf工具。

网友H:
Keil自带了一个小工具,可以通过执行指令来将AXF文件转换为BIN文件

网友I:
配置选项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J(2023-02-07):
可以借助fromelf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