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2G5Bx定时器0可以设置到微秒级别么

楼主(2022-11-25):
MA82G5Bx定时器0可以设置到微秒级别么

楼主:
24M晶振,设置定时器0模式1,装填初值是TH0 = 0xFC;TL0 = 0x18;定时周期1ms还是比较准确的。想要进一步设置定时器为1微秒,应该只需要把初值设置成TH0 = 0xFF;TL0 = 0xFF;,一次就溢出,会变得不准确,手头没有示波器,请教下大家怎么设置的,能贴部分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A:
1uS定时要准用自动重装模式,另外算算1uS的时间够不够给中断处理程序用。

网友B:
其实还是看整体晶振情况,一般情况下微秒级没问题

网友C:
24MHz晶振,按12T计数模式,计算周期是0.5uS,按1T计算模式计数周期是1/24uS。

网友D:
所以你的设置不会得到你所需的定时时间。

网友E:
对定时器本身来说,不管1mS还是1uS都会是精确的。

网友F:
不准确是因为软件进中断及重装数据需要时间,而且可能1uS之内不一定能跑完所有指令。

网友G:
要短时间精确的话,定时器用模式2,且软件保证中断(或查询)处理时间一样。

网友H:
这是多高的精度,要定1us,

网友I(2023-02-02):
这个的频率会不会降低很多呢?

网友J:
感觉单片机实现不了us的定时器吧。

网友K:
定时器好像不能实现

网友L:
us的中断,程序就无法正常执行了。

网友M:
这个看程序的频率怎么样了。

网友N:
一般情况下微秒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