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用TIM2如何测量占空比?

楼主(2022-11-25):
类比手册上TIM1中介绍说要设置SMCR寄存器才能实现占空比的测量,但是在TIM2中没有SMCR寄存器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所测量的信号周期是8MS。

楼主:
TIM2如果不支持主从模式,那就尝试通过捕获事件或外部中断来测。

网友A(2023-02-20):
如果说是配置代码还有详细不详细的说法,计算还怎么详细,就两个数除一下就是结果了。举个例子,如果进入TIM的时钟是16MHZ,TIM_ARR的值为16,那么频率就是1MHZ,如果TIM_CCR的值为8,占空比就是50%。另外我记得频率的计算应该是 TIM时钟/(ARR+1) ,具体的请看ST的官方手册中TIM的输出比较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