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转问】驱动波形异常请教

楼主(2022-11-25):
BSP, MOS, os, dc, hz
最近在调试一个DC-DC方案,交代一下背景吧,使用的矽力杰 SQ33065 同步降压方案,输入48V,输出25V/3A,该芯片开关频率最高可支持到1MHz;FAE推荐的频率100KHz--400KHz;通过配置8脚SYNCIN电平选择工作模式,8脚置低为DCM模式,8脚电平超过2V为CCM模式;实际,调试,开关频率设置300KHz左右,8脚置高,使用CCM连续模式,但测试下来,发现输出空载的时候,上管MOS的温升比较大,有50度左右,整机功耗也比较大,有3W左右,反而带重载的时候(25V/3A),上管MOS温升比较小,只有40度,对比发现空载时,上管MOS的VGS驱动波形关断时,下官MOS的VGS开通,这个过程两个驱动波形的振荡比较大,而上管MOS温升比较大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改驱动电阻,驱动端加下拉电阻,调整环路响应时间。。。。。能想到的方法试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改善;于是乎,想着改一下工作模式,从CCM改为DCM,将8脚置低;
  而就是这么一改,神奇的现象出现了,上图:

  黄色的波形为上管MOS的驱动波形,神奇的是,一个周期内,除了VGS驱动外,还串入了,半个弦波,太奇怪了;这半个弦波跟功率电感LX端波形,同频率,同幅值;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 怎么改善?
  附上原理图

xch
正常波形。改个p

楼主:
该问题来自一位网友,本人不解特发至论坛请教,特此说明。

网友A:
你确定进入DCM模式了吗?

有什么不妥之处,坛友但说无妨,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仅知道一点皮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