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下时实系统都有哪些?

楼主:
LINUX下时实系统都有哪些?便于快速移植的有相关资料推荐嘛?

网友A(2022-12-04):
一般时实系统都是收费的吧

网友B(2024-11-04):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C: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D: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E: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F: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G: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H: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I: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J: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K: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