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请问极海最近是否会有16位AD的MCU计划

楼主(2022-11-26):
道听途说:极海准备退出16位AD的MCU,请问是否是真的。急求啊@Gfan

网友A:
为啥退出了?

楼主:
推出,推出,搞错了

网友B:
这个不是最大是12位的吗?

网友C:
没有见到过这个计划。

网友D:
可以使用ADC模块替代单片机。

网友E:
16位的ADC的价格就太高了。

网友F:
16位的价格是不是要翻一倍了。

网友G(2023-01-03):
成本太高了16位

网友H:
带16位ADC的MCU很少吧

网友I(2023-02-04):
稳定的ADC还是选择外部ADC模块吧。

网友J:
这样会增加成本,选择的 人不一定多。

网友K:
这个受单片机的干扰比较大,一般都是外部设备采样。

网友L:
有16位ADC的单片机的吗?

网友M:
如果是16位的ADC满足要求,12位也差不多能行。

网友N:
这个单片机的ADC有的时候就是**肋。

网友O:
这个没有超出16位的ADC吧。

网友P:
16位,实际有效位数达不到。

网友Q:
单独做一个adc

网友Q:
单独做一个adc芯片 然后封装到一个芯片里,adi的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R: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 需要了解其他物料或资料可以交流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 极海一级代理

网友I:
如何采集外接的一个16位AD数据信号

网友S:
为什么要使用16位的ADC

网友T:
自带ad转换的电压值范围是多少

网友U(2023-03-07):
如何正确选用AD/DA芯片

网友V:
推荐几款带AD的单片机

网友W:
是用内部16位AD好呢还是用外围ADC好

网友S:
再外接一个AD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