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程序错误求解

楼主(2022-11-2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uchar temp , a,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num=0;             //赋值初始化设置
        a=0;              //赋值初始化设置
        temp=0xfe;
    P1=temp;
        wela=1;
        TMOD=0x01;                //定时器开始设置
        TH0=(6553-5000)/256;
        THL=(65536-5000)%256
        EA=1;
        ET0=1;
        TRO=1;                    //共5不,全部设置完成后定时器0开始工作
        P0=0xc0;
        wela=0;
        dula=1;
        P0=table[0];
        dula=0;
        while(1)
        {
            delay(1000);      //赋值1000,延时1秒钟
                temp=_crol_(temp,1);  //循环左移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两个for 共延时1毫秒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函数  timer0为这个定时器0函数的名称 interrupt
                                                //interrupt 表示为中断服务程序,
                                                //0为外部中断0,1位定时计数器1;2为外部中断1;3为定时计数器1;4为串行口中断标志
{
        TH0=(65536-5000)/256;
        THL=(65536-5000)%256;
        a++;                 //每执行一次定时函数,即每执行一次50毫秒,aa自加1次。
    if(a==40)
          {
                  a=0;
                num++;
                if(num==16)
                        num=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程序报错,未找到原因,求解!!!

楼主:
报错内容

楼主:
江湖救急!!!

网友A:
数组后面要加分号

网友B:
这不是写的很明白了啊,重复定义P1,然后少一个括号啊,点到对应的位置看一下。

网友C: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名字可以这样写吗?

网友D:
THL=(65536-5000)%256

网友E:
数组少了分号,main函数里面THL少了分号结尾,THL寄存器错误应该是TL0,寄存器TRO错误应该是0,

网友:
仔细看语句结尾的分号是不是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