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 MPU6050 使用DM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1-26):
提示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
STM32 MPU6050 使用DMP遇到的问题
如题,在移植了原子的DMP库后,遇到了死在"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的问题,但是却可以读出6050的地址0x68(AD0接地)
出问题的地方在: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prod_id, 1, data))
            return -1;
        rev = data[0] & 0x0F;
        if (!rev) {
            log_e("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n");
            return -1;
prod_id这个寄存器地址是0x0c,寄存器手册上并没有写出这个寄存器,猜测应该是自检的一个寄存器吧。只能放弃从寄存器着手查找问题。

网友A:
之前遇到过,读取9150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B:
这个id有问题,看看哪个芯片跟他匹配吧。

网友C:
这个id不正确,很正常的。

网友D:
你是不是购买的假的mpu6050啊。

网友E(2023-03-05):
是不是翻新的芯片呢?

网友F:
有可能是假的芯片吧。

网友G:
水货吗?换个试试

网友H(2023-04-09):
可能是假的芯片吧。

网友I:
id有问题吧

网友J:
MPU-6050只能使用I2C?

网友K:
有没有成功移植MPU6050的DMP库

网友L:
用stm32读取MPU6050模块中的WHO,测试程序是佛正确的

网友M:
使用MPU6050的FIFO和DMP

网友N:
DMP怎么知道各个方向的角速度的

网友O:
MPU6050里面的dmp是什么

网友C:
用stm32读取MPU6050模块中的WHO MPU-6000可以使用SPI和I2C接口

网友P:
MPU6050+STM32 的板子是否可以测算位移

网友Q:
是不买到假的了

网友N:
模拟I2C 引脚连接 SDA SCL 连接

网友L:
哪里可以看到使用mpu6050的dmp的方法

网友R:
是翻新过的吗?

网友S:
用完dmp之后还需要滤波吗

网友T:
我的MPU6050 DMP编译错误

网友U:
MPU6050的DMP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V:
mpu6050的dmp怎么用

网友W:
mpu6050没有磁力计能算出欧拉角吗

网友X(2023-06-07):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Y:
这个身份有问题,看看哪个芯片和他匹配。

网友Z:
mpu-6050只能利用iic?

网友AA:
芯片很可能是假的。

网友I:
应该是芯片问题,换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