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操作系统各种备份方法详解

楼主(2022-11-26):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功能一:磁盘复制到磁盘(不常用,是硬盘对硬盘之间的数据备份,也是分区+数据的克隆)
1. 在GHOST的主菜单上选择"Local" -> "Disk" -> "To Disk"(位置记法是1,1,1)
2. 在"Select local source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源磁盘驱动器。
3. 在"Select local destination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目标磁盘驱动器。
4. 在"Destination Drive Details"对话框中显示的是目标磁盘的分区布局,
选择"OK".
6. 在"Question"对话框中,
选择"YES",开始克隆,选择"NO",返回主菜单。
功能二:给磁盘作镜像(也是不常用的备份方法,做的整个硬盘的镜像,包括分区)
1. 在GHOST的主菜单上选择"Local" -> "Disk" -> "To Image".(位置记法是1,1,2)
2. 在"Select local source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源磁盘驱动器。
3. 在"file name to copy image to"对话框中,
指定将要生成的镜像文件夹的路径和文件名。 选择"Save".
4. 在"Compress Image File?"对话框中,选择压缩类型:
"No": 不压缩(快速),
"Fast": 低度压缩(中速),
"High": 高度压缩(低速).
5. 在"Question"对话框中,
选择"YES",开始创建镜像文件,选择"NO",返回主菜单。
从镜像文件恢复磁盘:
1. 在GHOST的主菜单上选择"Local" -> "Disk" -> "From Image".(位置记法是1,1,3)
2. 在"file name to load image from"对话框中,
指定要用于恢复的镜像文件的文件名。
3. 在"Select local destination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目标磁盘驱动器。
4. 在"Destination Drive Details"对话框中显示的是目标磁盘的分区布局,
选择"OK".
5. 在"Question"对话框中,
选择"YES",开始恢复磁盘,选择"NO",返回主菜单。
功能三:分区复制到分区(是对单个的分区(硬盘与硬盘之间)进行备份,比较实用)
1. 在GHOST的主菜单上选择"Local" -> "Partition" -> "To Partition"(位置记法是1,2,1)
2. 在"Select local source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源磁盘驱动器,选择"OK".
3. 在"Selcet source partion from Basice drive"对话框中,
选择源分区,选择"OK".
4. 在"Select local destination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目标磁盘驱动器,选择"OK".
5. 在"Selcet destination partion from Basice drive"对话框中,
选择目标分区,选择"OK".
6. 在"Quetion:"对话框中,
选择"YES",开始克隆,选择"NO",返回主菜单。
功能四:制做分区的镜像文件(最常用的数据备份法,对单个分区进行操作,最实用,我常用它代替系统还原,备份C盘)
1. 在GHOST的主菜单上选择"Local" -> "Partition" -> "To Image"(位置记法是
1,2,2)
2. 在"Select local source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源磁盘驱动器,选择"OK".
3. 在"Selcet source partion(s) from Basice drive"对话框中,
选择源分区,选择"OK".
4. 在"file name to copy image to"对话框中,
指定将要产生的镜像文件夹的路径和文件名,选择"Save".
5. 在"Compress Image File?"对话框中,选择压缩类型:
"No": 不压缩(快速),
"Fast": 低度压缩(中速),
"High": 高度压缩(低速).
6. 在"Question:"对话框中,
选择"YES",开始创建镜像文件,选择"NO",返回主菜单。
从镜像文件恢复分区
1. 在GHOST的主菜单上选择"Local" -> "Partition" -> "From Image"(位置记法是1,2,3)
2. 在"file name to load image from"对话框中,
选择用于恢复的镜像文件的文件名。
3. 在"Select source partion from image file"对话框中,
选择镜像文件中的源分区。
4. 在"Select local destination drive by clicking on the drive number"对话框中,
选择目标磁盘驱动器,选择"OK".
5. 在"Selcet destination partion(s) from Basice drive"对话框中,
选择目标分区,选择"OK".
6. 在"Question:"对话框中,
选择"YES",开始创建镜像文件,选择"NO",返回主菜单。
你先将你的ISO解压了……然后用PE进去,直接到解压文件夹里双击STEP,就和在硬盘里安装一样……直接下一步下一步就行了……还有,最好你的PE版本要新的哈……不然不支持win7的安装。
至于制作U盘启动 有很多方法
有量产的 也有直接安装的
量产到U盘的 永不中毒
直接安装的 容易中毒 也容易被杀毒软件误杀
下载一个老毛桃PE的iso文件
然后再找一个你U盘的量产工具
将这个ISO文件量产到U盘里面
一个USB-ROM就完成了
补充一点 如果你觉得量产麻烦 或是找不到你U盘的量产工具
可以尝试用安装的
这里推荐一个晨枫U盘维护工具
可以下载安装看看
不仅有PE 还有各种实用的工具 如破开机密码 PQ mq dos 等等
其实根本不用那么麻烦的。
教你个简单的。 U盘全程在电脑上(下载的时候可以不用)
1.把你要装的系统下载下来(iso)
2.准备一个U盘 够大。 (比1的系统大就行)
3.下载个ULtraISO(注册码那些网上一搜就有)
4.把U盘格式化。
5.用UltralISO打开你下的那个系统
6.点启动,写入硬盘映像。
就相当于把你的U盘变成安装盘,ISO那个直接弄到安装盘里。
7。重启一次,打开BISO BOOT boot…… first boot改成USB-ZIP。 然后按F10 保存退出。重启 进去PE 然后格式化C.
后面的跟一般的装系统差不多 就不详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