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求教-灵动有内置WIFI的的芯片嘛

楼主(2022-11-26):
我查了一下灵动的芯片手册有内置蓝牙模块的的芯片,请问有内置WIFI的MCU嘛

楼主:
如果是WIFI带电机驱动的芯片更好

楼主:
这个目前看官方手册没有看到,应该是没有

网友A:
楼主既然看了官方了,应该就是没有内置WIFI的芯片,建议楼主参考使用沁恒的相关无线模块,各方面都还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23-01-05):
应该没有内置WIFI的芯片

网友C:
可以试着外接WiFi模块

网友D:
这个没有内置wifi的。

网友E:
可以和esp8266联用的。

网友F:
内置wifi的应该是没有,只能外扩wifi模块。

网友G:
蓝牙好像比较好做,WIFI芯片都不太好做。

网友H:
楼主这应用,是想做一个遥控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