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不使用 Vbat 供电, Vbat 可以悬空吗?

楼主(2022-11-26):
请问灵动的MCU中不使用 Vbat 供电, Vbat 可以悬空吗?还是必须接在VDD上,因为灵动MCU供电范围比较宽,接VDD时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如果不用Vbat供电必须连接在VDD上,基本都是正常输入就好

网友B:
其实就是正常按照MCU手册进行相关供电就可以,不用vBAT必须连接VDD上

网友C(2023-06-18):
这个vbat是不是跟ADC也有关系啊?

网友D:
你就用VCC接上呗

网友E:
不建议悬空

网友F:
你看看手册吧,一般是有电路设计指导说明的

网友G:
为啥要悬空啊?

网友H:
我记得ST的vbat好像是需要焊接上才行

网友I:
参考手册吧,不然容易电路设计不好

网友J:
最好注意看看这个vbat是啥功能

网友K:
我记得是需要接上电源才行

网友L:
接上吧,别悬空了,容易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