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PU6050姿态融合解算(DMP)

楼主:
mpu6050是一个六轴传感器包括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分别可以测得三轴的角速度、加速度。但是一般传感器的原始数据都不能直接直接拿来用,都需要滤波和姿态融合解算。对于初学者来说卡尔曼滤波和姿态融合解算有一定的难度。但是MPU6050芯片内自带了一个数据处理子模块DMP,已经内置了滤波算法,可以直接输出横滚角、航向角、偏航角。下面我们给出相应的基于stm32的DMP初始化代码,在项目中添加相应的文件就可直接使用。

http://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7JQGaUN1Hm-IT3WJ8ejvg 提取码:35oa

将MPU6050文件夹内的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就能使用了

网友A(2023-03-04):
可以使用MPU6050来实现计步器功能吗

网友B:
怎么把磁航向也融合进去呢?

网友C:
Mpu6050的dmp可直接输出加速度

网友D:
传感器MPU6050的DMP是指的什么?

网友E:
这个角度好像会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F:
角度漂移怎么样?小于1度吗?

网友G:
好像还不错,正好有用!

网友H:
不需要姿态解算了,可直接用DMP

网友I:
mpu6050 dmp 怎么移植到stm32

网友J:
一个单片机如何联接两个mpu6050?

网友K:
好像会有延迟的吧

网友L:
dmp输出的数据是"四元数",直接就用来解欧拉角了。

网友M:
DMP怎么使用手册里面不是描述简单,而是根本没有描述

网友:
dmp和卡尔曼滤波哪一个比较好

网友N:
mpu6050 测出来的yaw 和roll一直在自己增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O:
mpu6050 dmp怎么设置零点

网友P:
如何设置mpu6050的量程

网友Q:
用完dmp之后还需要滤波吗

网友H:
哪里可以看到使用mpu6050的dmp的方法

网友R:
dmp应该怎么使用啊?

网友S:
加速度计主要用于测量重力加速度,而陀螺仪则用于测量角速度。通过将两者进行融合,可以得到物体的姿态角度。

网友Q:
将两个MPU6050连接到单片机上需要使用I2C总线。

网友N:
通常需要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测量结果进行融合解算。

网友T:
可以用于测量物体的加速度和角速度。

网友:
可以让多个设备共享同一条数据线和时钟线?

网友A:
MPU6050是一种集成了3轴加速度计和3轴陀螺仪的传感器模块

网友U(2023-04-05):
磁航向还能融进去?

网友V(2024-01-08):
不需要姿态计算,可以直接使用dmp

网友W:
这个角度似乎有一定的延迟

网友X:
DMP输出的数据是四元数,可以直接用于求解欧拉角。

网友F:
角度漂移如何,小于1度?

网友Y:
关于如何使用DMP的手册不是简单地描述,而是根本没有描述

网友G:
MPU6050, DMP,如何端口到STM32

网友Z:
说明:MPU6050,如何设置DMP零点。-

网友AA(2024-04-22):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AB: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AC: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AD: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AE: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AF: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AG: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AH: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AI: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J: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