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驱动继电器 STM32F103RCT6基于寄存器和库函数驱动IO口

楼主(2022-11-26):
继电器的描述

继电器是一种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器件,输入端是一个开关,不会有输出电压,具体的接线方式是要看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开关;
继电器具体的工作原理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模块点灯”

楼主:
继电器的参数测试
以我们自己店铺的继电器模块为例,继电器触发电压高于某个值时,继电器就会被触发,触发灯亮起
这里实测时1.3V左右,实际触发电压最好2V以上,5.5V以下;

楼主:
当触发信号低于某个值的时候,继电器就会复原,不会被触发,触发灯熄灭,这里实测时1V,不过实际触发信号建议低于0.5V;

楼主:
STM32F103寄存器版本控制IO口
1:程序现象

楼主:
信号控制引脚是STM32F103RCT6的PA11引脚;
STM32控制继电器-寄存器版本
1.由STM32F10系列参考手册可知,GPIO的时钟使能是由APB2外设所控制的;

楼主: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只需要把IOPA置为1,其他置为零,就可以打开GPIOA的使能,
2.然后是配置端口这里选为通用推挽输出,速度50MHZ;

楼主:
控制GPIOA11口输出;

楼主:
ODR11置为1就是输出高电平;

楼主:
代码演示,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RCC->APB2ENR = 0x00000004;     //打开GPIOA使能
        GPIOA->CRH = 0x00003000;       //配置PA11引脚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while(1)
        {
        GPIOA->ODR = 0x00000800;       //PA11输出高电平
        Delay_ms(1000);
        GPIOA->ODR = 0x00000000;       //PA11输出低电平
        Delay_ms(1000);
        }
}

楼主:
STM32控制继电器-库函数版本
库函数是已经把寄存器都包装好了,我们直接使用即可;
主要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配置GPIOA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GPIOA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配置对应的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配置好速度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传递结构体的位置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端口设置为高电平
        Delay_ms(1000);                        //延时1s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端口设置为低电平
        Delay_ms(1000);                        //延时1s
        }
}

楼主:
总结
1.寄存器版本和库函数版本代码现象是一样的;
2.IO口模式要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模式无法驱动继电器;
3.本次使用的是5V继电器版本,供电需要用到5V,如果开发板没有5V 输入引脚,可以接额外电源供电,但是要把供电电源的地和单片机的地连起来;

网友A(2023-03-04):
用寄存器不好移植的吧。

网友B:
如果有驱动IO口,看看正点原子的设计。

网友C:
有寄存器操作的教程吗?

网友D:
库函数和寄存器和hal库可以一起使用吗

网友E:
我也感觉用寄存器不好移植

网友F:
寄存器版本和库函数版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应该学寄存器好还是学库函数好

网友H:
寄存器版本和库函数版本代码现象是一样的啊

网友I:
IO口模式要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模式无法驱动继电器

网友J:
5V继电器版本,供电需要用到5V,如果开发板没有5V 输入引脚,可以接额外电源供电

网友K:
在控制继电器时,要保证IO引脚的输出电流不超过其最大输出电流,同时要注意继电器的功率和电流,以防止超载或损坏。

网友L:
将STM32的IO引脚连接到一个适配器电路上。适配器电路包括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继电器,将继电器的驱动端接到二极管的正极,将二极管的负极接到STM32的IO引脚,将继电器的另一端接到STM32的电源和地线上。

网友E:
用寄存器不好移植啊

网友M:
使用普通二极管电路驱动继电器

网友N:
使用STM32的GPIO外设寄存器或标准库函数将IO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可以使用GPIO_Init()函数初始化GPIO,并使用GPIO_SetBits()和GPIO_ResetBits()函数分别将IO引脚设置为高电平和低电平,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状态。

网友O(2024-01-08):
如果有一个驱动IO端口,看一下准时原子的设计。

网友P:
IO口模式需要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漏极开路输出模式不能驱动继电器

网友Q:
利用平凡二极管电路驱动继电器

网友R:
寄存器版本以及库函数版本代码征象是同样的啊

网友S:
注册版本和库函数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T:
若是有一个驱动引脚端口,看一下定时原子的计划。

网友U:
引脚口模式必要设置装备摆设为推挽输出模式,漏极开路输出模式不克不及驱动继电器

网友V(2024-04-15):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W: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X: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Y: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Z: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A: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AB: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AC: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AD: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AE: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