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时钟系统的理解

楼主(2022-11-26):
关于单片机的时钟
时钟是同步单片机系统各个部件工作时序的最小时间单位,对于单片机MCU来说,时钟就是单片机的心脏,在单片机中,始终在一定周期内做出上升或者下降的动作,实际上就是方波,而单片机的的每条指令都是按照一定时序进行的,因此单片机的工作离不开时钟信号的输入。

楼主:
类比51
在我们刚开始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我们知道,传统的STC89C52是没有内部时钟系统的,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外接一个石英晶振来作为51单片机的时钟输入信号,现在新的51单片机也都带有内部时钟了,不过精确度不够高而已,我们知道51单片机1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频率为12MHZ,则一个机器周期为1US,具体到定时器程序就是,假如你想定1MS,那么单片机每次加一个一,就要过1US,那么1MS就要加1000次,所以用65535-1000=64535;再把64535换成16进制为FC17,把FC付给TH0,17给TLO,即可定时1MS,因为65535他就溢出进入中断。STM32其实也是类似的,下图为51单片机的时钟电路原理图。

楼主:
STM32时钟源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张图中来大致看下STM32的时钟源可以从那些地方获取,现在CUBEMX开发软件中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具体如下:

楼主: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STM32具有五个时钟源作为单片机的时钟输入信号,经过后续相关倍频和分频后得到系统时钟给系统提供时钟,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需要配置相关库函数来达到对应总线需要的时钟是多少,可以列举出下五种: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提供低功耗时钟。WDG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RTC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楼主:
STM32并不像传统的51一样。系统时钟只能来源于一个时钟源,在STM32中,系统时钟可以是来源于以下三个时钟源:
①、HSI振荡器时钟
②、HSE振荡器时钟
③、PLL时钟
注意STM32不像51直接使用时钟,在每一个外设使用之前必须对相应总线上的时钟使能。

楼主:
时钟系统的相关配置寄存器
在库函数中有对应结构体:
RCC时钟相关寄存器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                //HSI,HSE,CSS,PLL等的使能和就绪标志位
  __IO uint32_t CFGR;           //PLL等的时钟源选择,分频系数设定
  __IO uint32_t CIR;               // 清除/使能 时钟就绪中断
  __IO uint32_t APB2RSTR;  //APB2线上外设复位寄存器
  __IO uint32_t APB1RSTR;   //APB1线上外设复位寄存器
  __IO uint32_t AHBENR;    //DMA,SDIO等时钟使能
  __IO uint32_t APB2ENR;   //APB2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__IO uint32_t APB1ENR;   //APB1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__IO uint32_t BDCR;        //备份域控制寄存器
  __IO uint32_t CSR;           //控制状态寄存器
} RCC_TypeDef;

楼主:
在使用库函数编程时可以直接在库函数中找到对应头文件和源文件如下:
1. 时钟使能配置:
      RCC_LSEConfig() 、RCC_HSEConfig()、
      RCC_HSICmd() 、 RCC_LSICmd() 、 RCC_PLLCmd() ……

楼主:
时钟源相关配置:
      RCC_PLLConfig ()、 RCC_SYSCLKConfig() 、
     RCC_RTCCLKConfig() …

楼主:
分频系数选择配置:
      RCC_HCLKConfig() 、 RCC_PCLK1Config() 、 RCC_PCLK2Config()…

楼主:
外设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APB1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  //APB2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RCC_AHBPeriphClockCmd();   //AHB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楼主:
其他外设时钟配置:
     RCC_ADCCLKConfig ();  RCC_RTCCLKConfig();

楼主:
状态参数获取参数:
     RCC_GetClocksFreq();
     RCC_GetSYSCLKSource();
     RCC_GetFlagStatus()

楼主:
RCC中断相关函数 :
     RCC_ITConfig() 、 RCC_GetITStatus() 、 RCC_ClearITPendingBit()…

楼主:
总结
在STM32的学习中时钟系统是一个比较需要注重的一个知识点,因为在单片机的运行过程中离不开时钟,而STM32的时钟远比我这里讲解的更多,这里只是降到了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具体的还是需要在实际项目中更加深入了解STM32的时钟系统才能灵活运用。

网友A(2023-03-04):
ADC默认时钟是多少

网友B:
如何降低stm32核心时钟频率?

网友C:
主要有内部低速时钟,内部高速时钟,外部高速时钟、外部低速时钟,低速时钟主要用于RTC,高速时钟用作主时钟。

网友D:
怎么查看当前系统时钟

网友E:
STM32输出PLL时钟到引脚,能实现吗

网友F:
STM32有几个时钟振荡器?

网友G:
怎么查看当前系统时钟?

网友H:
如何设置stm32系统时钟的频率

网友I:
系统时钟。是晶振倍频后的。要看你系统默认的是多少倍频了。

网友J:
stm32启动代码中设置系统时钟来源为PLLCLK吗?

网友A:
STM32 输入晶振10MHz 如何初始化系统时钟为72MHz

网友K:
STM32的系统默认时钟是多少

网友I:
STM32系统的时钟一般有三种HSI,内部高速时钟,默认8MHZ,如果你的程序不做任何处理,系统默认的就是8MHz,还有外部晶振或者外部时钟,普通型最大不超过16MHz,互联型不超过25MHz,还有一个PLL,从HSI或者HSE里吸取时钟

网友L:
stm32 systick的默认时钟是多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怎么查看当前系统时钟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

网友N:
可以使用内部RC振荡器做系统时钟吗

网友O:
stm32的内部时钟在哪儿配置

网友P:
当前系统时钟怎么查询?

网友Q(2023-05-30):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

网友R(2024-04-15):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S: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T: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U: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V: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W: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X: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Y: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Z: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AA: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