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芯片的PB3 PB4 PA15引脚如何用作普通端口

楼主(2022-11-26):
当我们在布局端口,资源紧张时,常常将JTAG口改为SWD或是不使用,此时多出来的端口就可以重新利用了!
有时间可以看看这种修改记录的!产品更新换代,一不留神,就被抛弃啦-_-
STM32F10x系列的MCU复位后,PA13/14/15 & PB3/4默认配置为JTAG功能。那么为了充分利用芯片的I/O口资源,就会把这些端口设置为通用I/O口(这都要复用,唉,注意事项有点多,查手册很重要啊!)。

楼主:
当选择SW模式烧录程序时:SWD只需用到PA13 / JTMS,PA14 / JTCK两根线,NREST可以接可不接。

JTAG烧录口下的PB4 / JNTRST,PB3 / JTDO和PA15 / JTDI就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

但要注意这三个IO口的配置方法:

1、时钟添加 RCC_APB2Periph_AFIO

2、添加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3、其他代码就是普通引脚配置了;

楼主:
测试:

配置好后,如果此IO口控制输出就用万用表量输出器件状态;如果嫌不够直观,可直接测量MCU引脚的 #50、#55、#56(以LQFP64为例)对地电压变化,在0V/3.3V切换。

楼主:
总结:

1、确定端口资源。

2、根据端口资源,启用复用功能。

3、代码修改完毕,测试结果。

网友A(2024-11-08):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D: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E: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F: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G: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H: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