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PA13,PA14如何配置成普通IO口

楼主(2022-11-26):
STM32F0 PA13,PA14如何配置成普通IO口(程序禁用swd-jtag功能)
使用环境(蓝色粗体字为特别注意内容)
1、软件环境:Keil uv5.15
2、硬件环境:STM32F030F4P6 最小系统
3、参考文献: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974&page=1

今天在给一个STM32F030F4P6下载程序的时候,调试发现PA13和PA14引脚输出总是高电平,程序无法控制,本来打算用作IIC接口的。问题的原因和诡异,原封不动的程序下载到同款芯片的不同开发板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为什么到了这块板子上就不行了呢?于是怀疑是SWD功能搞的鬼!翻看数据手册,发现如下描述:

5. After reset, these pins are configured as SWDIO and SWCLK alternate functions, and the internal pull-up on
SWDIO pin and internal pull-down on SWCLK pin are activated.

楼主:
本想着禁用JTAG,就跟STM32F1一样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没想到提示:error: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GPIO_Remap_SWJ_Disable',提示没有此寄存器!然后各种寻找解决方案。。。

楼主:
最后无意中发现,了很无语的原因,板子的引脚搞错了!把PA3和PA4看成PA13和PA14 ,对象都搞错了。。。\

楼主:
不仔细看,还真实容易看错!最后附上PA13和PA14 的初始化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PIN_SCL|IIC_PIN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IIC_PORT,IIC_PIN_SDA|IIC_PIN_SCL);         //PB10,PB11 输出高

网友A(2024-11-08):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B: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C: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D: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E: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F: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G: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H: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