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RM-gcc编译器如何拓展SRAM

楼主(2022-11-26):
Extending SRAM in User's Program 文档中只给出了Keil和IAR,arm-gcc环境下如何拓展。直接在main里面调用吗?

网友A:
在gcc调用的starup.s里对应修改基于可以了。

有参考吗,GCC的汇编有点搞不懂

网友B:
不管怎样你首先要知道你sram在系统中的地址,然后ads里面可以设定了

网友C:
申请变量的时候,给以指定地址就可以

网友D:
如果使用ARM-gcc编译器,需要安装虚拟机吗

网友E:
gcc可执行文件是32bit,所以系统是64bit。需要安装兼容包才能运行

网友F:
starup.s可以使用什么工具打开呢  里边哪部分代码代表了地址呢

网友G:
 GCC 原名为 GNU C 语言编译器(GNU C Compiler),因为它原本只能处理 C 语言。不过,后来 GCC 被进行了扩展,变得可处理 C++。后来又扩展能够支持更多编程语言,如 Fortran、Pascal、Objective-C、Java、Ada、Go 以及各类处理器架构上的汇编语言等,所以改名 GNU 编译器套件(GNU Compiler Collection)。 更名之后,原来的针对于 C 语言的编译器名字还叫 gcc,针对 C++ 的编译器叫做 g++ 。

网友H:
没有试过,楼主成功了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