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解决STM32CubeMX配置FSMC驱动TFTLCD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2-11-26):
购买普中的一块开发板,使用STM32CubeMX配置了FSMC,就是只能刷一半的屏幕。
显示也不正常。
但是使用官网提供的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查看代码发现,可能是FSMC写入的时候有问题。
  1.    TFTLCD->LCD_DATA=color&0xff00;
  2. 加一个for循环。
  3.                         TFTLCD->LCD_DATA=color<<8;

这样在写入的时候,确实可行的。
但是找不出什么原因来。
后来百度了一下,原来是优化存在问题。

Options for Target – C/C++下的编译优化等级Optimization改为0,再编译下载即可解决。
参考了https://blog.csdn.net/qq_44800056/article/details/122724303帖子。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上面添加代码,就会出现网页代码。增加for循环代码,删掉下面一行。

网友A:
为什么两次写入数据存在这个问题呢?

网友B:
为什么只会刷新一半屏幕?

网友C:
编译器优化有时候就是会帮倒忙

网友D:
关掉编译器优化就行了

网友E:
总线是不是不等长了啊?

网友F:
可以在定义的时候指明不要编译器优化

网友G:
为什么要设置keil的 编译优化等级?

网友H:
设置一下数据和地址的保持时间,看看行不行?

网友I:
这个keil优化还存在问题的吗

网友J:
这应该是语法表达不标准引起的吧

网友K:
STM32CubeMX和库函数一样的吧。

网友L(2023-01-07):
增加延时就没有,怎么可能是编译环境有问题呢?

网友M:
我一般都不修改keil的编译配置,默认的函数就行的。

网友N:
这个option选项不是固定吗?

网友O:
编译器有时候也不太好用

网友P:
这个代码会不会变大呢?

网友Q:
STM32CubeMX才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R:
编译器有时候也不太好用的,关掉编译器优化吧

网友H:
为什么优化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S:
为什么会影响代码执行效率呢

网友T:
FSMC驱动的问题真是多呢。

网友U:
fsmc最大的操作速度是多少?

网友V(2023-02-06):
用STM32的FSMC驱动TFT LCD在速度上有多大的优化空间

网友W:
为啥一半,关了编译器就好了?

网友:
fsmc支持多大分辨率lcd

网友X:
FSMC驱动LCD 为什么驱动不了?

网友Y:
FSMC是否会使STM32工作效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