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f103c8t6的芯片hk的spi与stm的spi的区别。

楼主(2022-11-26):
最近也在用hkf103c8t6的芯片 需要用到spi功能。 想问一下 hk的spi与stm的spi有啥不同吗

网友A:
功能区别不会很大把

网友B:
差不多的,区别不大。

网友C:
没有区别,完全兼容的

网友D:
其实航顺就是可以完全兼容ST的一个国产方案,很不错

网友E:
没啥区别啊,都是一样的功能,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F:
你记住就好,记住ST与航顺的这款MCU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G:
我用ST的SPI代码,可以直接编入到航顺的单片机之中哦

网友H:
这个区别估计还可能会有点,但是区别不大,你可以去网上找手册进行对比一下

网友I:
按理来说,航顺可以直接烧录ST编译好的固件,直接运行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觉得SPI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J:
你可以写个代码测试一下的,我记得是完全兼容的存在

网友K:
那有啥区别啊,都是互相替代的呢

网友L:
我觉得HK的芯片很好用,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M(2023-01-03):
航顺就是可以完全兼容ST的一个国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