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基于i2c的OLED驱动代码

楼主(2022-11-26):
#ifndef IIC_H
#define IIC_H

#include “sys.h”

#define I2C_CLK PBout(8)
#define I2C_SDA_W PBout(9)
#define I2C_SDA_R PBin(9)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0x03<<18);GPIOB->MODER|=0x01<<18; }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0x03<<18)

void MyI2C_Init(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WaitAnswer(void);
void I2C_Answer(void);
void I2C_NoAnswer(void);
void I2C_Send_Byte(u8 msg);
u8 I2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endif
/********************************************************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iic初始化设置为推挽输出,i2c浮空状态都为高的缘故
void My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楼主: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I2C_CLK = 1;
I2C_SDA_W = 1;

楼主: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OUT();
//浮空双线输出拉高
I2C_CLK = 1;
I2C_SDA_W = 1;
usleep(4);
I2C_SDA_W = 0;//SDA线由高变低
usleep(4);
I2C_CLK = 0;//钳住时钟线 , 准备数据接受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浮空双线输出拉高
I2C_CLK = 0;
I2C_SDA_W = 0;
usleep(4);
I2C_CLK = 1;
I2C_SDA_W = 1;
usleep(4);

}

//等待应答
void I2C_WaitAnswer(void)
{
u8 t=0;
SDA_IN(); //SDA 设置为输入
I2C_SDA_W=1;
usleep(1);
I2C_CLK=1;
usleep(1);
while(I2C_SDA_R)
{
t++;
if(t>250)
{
I2C_Stop();
break;
}
}
I2C_CLK=0;
}

楼主:
//产生应答
void I2C_Answer(void)
{
SDA_OUT();
I2C_CLK=0;
I2C_SDA_W=0;
usleep(2);
I2C_CLK=1;
usleep(2);
I2C_CLK=0;
}
//不产生应答
void I2C_NoAnswer(void)
{
SDA_OUT();
I2C_CLK=0;
I2C_SDA_W=1;
usleep(2);
I2C_CLK=1;
usleep(2);
I2C_CLK=0;
}

楼主:
//IIC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_Byte(u8 msg)
{
u8 t;
SDA_OUT();
I2C_CLK = 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2C_SDA_W=(msg&0x80)>>7;
msg<<=1;
usleep(2);
I2C_CLK=1;
usleep(2);
I2C_CLK=0;
usleep(2);
}
}

楼主:
//接受一个字节
u8 I2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 //SDA 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2C_CLK=0;
usleep(2);
I2C_CLK=1;
receive<<=1;
if(I2C_SDA_R)
receive++;
usleep(1);
}
if (!ack) I2C_NoAnswer();//发送 nACK
else I2C_Answer(); //发送 ACK
return receive;
}

楼主:
*******************************************************/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OLED模式设置
//0: 4线串行模式 (模块的BS1,BS2均接GND)
//1: 并行8080模式 (模块的BS1,BS2均接VCC)
//2: i2c模式(本次采用)
#define OLED_MODE 2

楼主: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CS PBout(7)
#define OLED_RST PGout(15)
#define OLED_RS PDout(6)
#define OLED_WR PAout(4)
#define OLED_RD PDout(7)

//使用2线I2C接口时使用
#define OLED_I2C_CLK PBout(8)
#define OLED_I2C_SDA_W PBout(9)
#define OLED_I2C_SDA_R PBin(9)

//使用4线串行接口时使用
#define OLED_SCLK PCout(6)
#define OLED_SDIN PCout(7)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通用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Send(u8 dat,u8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Fresh_OLED(void);

//i2c专用
void OLED_CmdSend(u8 cmd);
void OLED_DataSend(u8 data);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ClearSlectBlock(u8 x1,u8 y1,u8 x2,u8 y2);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u8 size);

#endif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ic.h”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使能PORTA~E,PORTG时钟

楼主:
#if OLED_MODE==1 //使用8080并口模式
  1. //GPIO初始化设置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OLED_WR=1;
OLED_RD=1;
OLED_CS=1;
OLED_RS=1;

OLED_RST=0;
delay_ms(100);
OLED_RST=1;

楼主:
#elif OLED_MODE == 0 //使用4线SPI 串口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OLED_SDIN=1;
OLED_SCLK=1;

OLED_CS=1;
OLED_RS=1;

OLED_RST=0;
delay_ms(100);
OLED_RST=1;

楼主:
#else //采用i2c模式
MyI2C_Init();
#endif
//代码参考了网上热心网友的分享
OLED_Send(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Send(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Send(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Send(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Send(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Send(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Send(0X00,OLED_CMD); //默认为0

楼主:
OLED_Send(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Send(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Send(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Send(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Send(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Send(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Send(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Send(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Send(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Send(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Send(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Send(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Send(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Send(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Send(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Send(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Send(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Send(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楼主:
}

u8 OLED_GRAM[128][8];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Fresh_OLED(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Send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Send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Send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Send(OLED_GRAM[n][i],OLED_DATA);
}
}

楼主:
#if OLED_MODE1 //8080并口
//通过拼凑的方法向OLED输出一个8位数据
//data:要输出的数据
void OLED_Data_Out(u8 data)
{
u16 dat=data&0X0F;
GPIOC->ODR&=~(0XF<<6); //清空6~9
GPIOC->ODR|=dat<<6; //D[3:0]–>PC[9:6]
GPIO_Write(GPIOC,dat<<6);
PCout(11)=(data>>4)&0X01; //D4
PBout(6)=(data>>5)&0X01; //D5
PEout(5)=(data>>6)&0X01; //D6
PEout(6)=(data>>7)&0X01; //D7
}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Send(u8 dat,u8 cmd)
{
OLED_Data_Out(dat);
OLED_RS=cmd;
OLED_CS=0;
OLED_WR=0;
OLED_WR=1;
OLED_CS=1;
OLED_RS=1;
}
#elif OLED_MODE0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Send(u8 dat,u8 cmd)

楼主:
{
u8 i;
OLED_RS=cmd; //写命令
OLED_CS=0;
for(i=0;i<8;i++)
{
OLED_SCLK=0;
if(dat&0x80)OLED_SDIN=1;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K=1;
dat<<=1;
}
OLED_CS=1;
OLED_RS=1;
}
#else // i2c模式
void OLED_Send(u8 cmd,u8 mode)
{
I2C_Start(); //开始信号
I2C_Send_Byte(0x78); //向地址为0x3c设备发送数据
I2C_WaitAnswer();
if(mode)
I2C_Send_Byte(0x40); //发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0x00命令)(0x40数据)
else
I2C_Send_Byte(0x00);
I2C_WaitAnswer();
I2C_Send_Byte(cmd); //命令码
I2C_WaitAnswer();
I2C_Stop(); //停止信号
}
void OLED_CmdSend(u8 cmd)
{
I2C_Start(); //开始信号
I2C_Send_Byte(0x78); //向地址为0x3c设备发送数据
I2C_WaitAnswer();
I2C_Send_Byte(0x00); //发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0x00命令)(0x40数据)
I2C_WaitAnswer();
I2C_Send_Byte(cmd); //命令码
I2C_WaitAnswer();
I2C_Stop(); //停止信号

楼主:
}

void OLED_DataSend(u8 data)
{
I2C_Start(); //开始信号
I2C_Send_Byte(0x78); //向地址为0x3c设备发送数据
I2C_WaitAnswer();
I2C_Send_Byte(0x40); //发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0x00命令)(0x40数据)
I2C_WaitAnswer();
I2C_Send_Byte(data); //命令码
I2C_WaitAnswer();
I2C_Stop(); //停止信号
}
#endif

楼主: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Send(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Send(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Send(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Send(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Send(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Send(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for(n=0;n<128;n++)OLED_GRAM[n][i]=0X00;
OLED_Fresh_OLED();//更新显示
}

//清屏(X1,Y1),(X2,Y2)为对角坐标 OLED屏幕大小128*64
void OLED_ClearSlectBlock(u8 x1,u8 y1,u8 x2,u8 y2)
{
u8 x,y;
for(x=x1;x<=x2;x++)
{
for(y=y1;y<=y2;y++)OLED_DrawPoint(x,y,0);
}
OLED_Fresh_OLED();//更新显示
}

楼主: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dot:0,清空;1,填充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
u8 x,y;
for(x=x1;x<=x2;x++)
{
for(y=y1;y<=y2;y++)OLED_DrawPoint(x,y,dot);
}
OLED_Fresh_OLED();//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2/16/24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楼主:
{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楼主: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楼主: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楼主:
}

//size:选择字体 12/16/24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u8 size)
{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128-(size/2))){x=0;y+=size;}
if(y>(64-size)){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size,1);
x+=size/2;
p++;
}
}

网友A(2023-03-04):
7针OLED屏幕使用iic接口

网友B:
怎么用stm32cubemx配置oled显示的参数

网友C:
驱动OLED为什么总是先闪几下再稳定

网友:
怎样才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

网友D:
2驱动oled如何实现反色显示表示选中功能

网友E:
STM32F10x_硬件I2C主从通信

网友F:
可以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吗?

网友G:
OLED如何显示特定字符?

网友H:
stm32 怎么向oled输出数据

网友I:
如何将0.96寸oled 改为i2c接线

网友J:
7针OLED屏幕

网友K:
OLED的命令寄存器地址是?

网友L:
i2c地址如何查看

网友M:
如何查看oled模块上驱动芯片 ?

网友N:
可以同时驱动OLED和LCD吗

网友O(2024-01-08):
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OLED显示参数

网友P:
stm32f10x_硬件iic主从通讯

网友Q:
我可以同时驱动OLED和LCD屏幕吗?

网友R:
为什么OLED驱动在稳定之前总是闪烁几次

网友S:
如何将0-96英寸OLED改为i2c接线

网友T:
如何同时驱动OLED和LCD屏幕

网友U(2024-04-15):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V: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W: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X: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Y: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Z: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AA: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AB: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AC: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AD: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